[求助] 关于GTX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5-12-01):
之前老师给的项目,由于接触的FPGA不多,而且之前用的都是低端货,时钟都是有源晶振直接提供的,所以时钟管脚很好选,现在用的K7355,时钟是用GTX差分进来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查了datasheet说可以用一个7 Series FPGA Transceivers Wizard v2.6 ip核,之后又有人说可以用时钟原语就可以了,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时钟原语的资料有PDF吗?   大神们帮我下,到底用什么,给我个方向也好,我自己去看也行。。。  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请去官xiinx网查一下ug472,讲7系列的时钟资源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语可以处理差分的GTX信号吗?

网友:
ug476是讲gtx的手册,最好也看看。

网友:
gtx没有用过,建议还是看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其实你简单理解为用IBUFGDS 差分转成单端,就和你以前用法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差分原语可以? 我看了下GTX配置的那个IP核,然而那个ip主要是配置收发器的,我觉得用它只配置个时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原语的文档吗?在那里可以找到?我想系统的看下。。。求帮忙啦

网友:
你可以生成一个pcie core看看 人家差分时钟进来是怎么用的; 差分转单端 接mmcm;

网友:
官网下一个参考设计,比看什么书都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几个K7的PDF,找到了,还是用原语,那个ip核是弄接口的。。。。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了,找了好多的K7系列的pdf资料,在ug476上,还是用原语IBUFGDS_GTE2,可以将差分的时钟弄成单一的时钟信号,此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