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OPA的直流輸出點

楼主(2015-12-01):
各位好:
想請問一下在設計單端輸出OP的時候 輸出點怎麼鎖

以VDD=1.8 VSS=-1.8 輸出理想應該是(VDD+VSS)/2

我設計完的OP 在開環路下輸出點不在0v 而且離0v有點遠

但是接成buffer 掃DC  輸出擺服可以-1.5~1.5 輸出操作點約0v 是正常的

但是我把他拿去sigma delta兜成電路 他的輸出會跟開環路的操作點一樣  沒辦法鎖在0v

如果要把輸出開環路鎖在0v要怎麼設計 我看書上大部分的輸出級都只針對擺服去設計,沒有提到操作點的設計

另外想問一下如果OP雙電源 latch-comparator是單電源  要怎麼把前一級OP的輸出拿去比較

先謝謝各位了~

楼主:
有大神知道嗎~~~~
這是我用開環路一端接地掃另外一端  在0v時輸出是-1.4左右 要如何調整才能把曲線往左平移

拜託了~謝謝

网友:
看一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有辦法從參數改善嗎.... 拜託了!

网友:
对于电流镜负载的单端运放,如果不加直流反馈,输出直流电压靠电流镜自偏置确定。电流源负载输出级的单端运放,输出的直流点需要用直流反馈来固定到输入共模电压。共模输入是0才,输出才能固定到0。当然失调电压会引入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妳好:那請問有關於直流反饋的文章可以推薦一下嗎? 被這問題困擾好久  因為接成SC電路  電容沒辦法反饋DC點                謝謝

网友:
不好意思哦,sc放大器我研究的不是太深。一般的sc放大器采样阶段都有直流反馈通路。但是sc积分器,好像书上也没有说明输出点如何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請問還有大神知道嗎????

网友:
很有收获,学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