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P测试

楼主(2015-12-02):
我看一个guide文件里,有对各种ESD器件的TLP测试结果,但是我不明白每个器件的TLP结果都分成了100ns,30ns和1ns三种不同脉宽下的TLP测试结果,而且差别很大,不同脉宽的TLP是什么意思?我设计的时候应该依据哪种脉宽的TLP测试结果来进行设计呢?

网友:
建议你把用的文档贴出来.

网友:
不同的TLP脉冲宽度,可以对应于不同的ESD模型。比如100nm可以对应于HBM,1ns可以对应于CDM模型。主要是为了比较这个ESD防护器件对不同的ESD模型的防护能力以及防护有效性。

网友(2016-01-05):
傳輸線脈衝產生系統 ( TLP ) & 靜電故障分析.pdf (397.54 KB , 下载次数: 148 ) 回复 1# lxy_h

网友(2019-05-29):
後來200ns 500ns都是測EOS的

网友(2024-07-09):
不同脉宽有对应不同上升沿,分别对应不同的ESD模型和防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