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覆盖率问题

楼主(2015-12-02):
在用DFTC进行扫描链插入时,发现用不同的方式得到的覆盖率不一样,差别很大。我用了两种方式进行扫描链插入:
       一种是在综合时直接一次性将所有rtl文件读入,一次性插入扫描链,覆盖率大概是95%左右。
      另一种是用Bottom up方式,先对子模块进行综合,插入扫描链,并生成网表和CTL文件,在顶层读入子模块的网表和CTL文件,并进行综合及扫描链插入。
但最终得到的覆盖率只有60%多。差距好大!!!
      我检查了一下两种方式下的扫描链长度及扫描链的数目,完全一样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网友:
你得看看是哪个模块覆盖率变低了 拉低了整体的覆盖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子模块覆盖率可以报出来吗?命令是什么?
    flash和sram IP电路在计算覆盖率时会算进去吗

网友:
可以报出来 用report_faults ,IP 的faults 要拿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正常插入了吗?  clock 和reset有没有问题 ? 检查下log中哪些没有cover到? 你两种模式下相差这么多,多半是clock信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正常插入了,所有寄存器都串到扫描链上了,但是覆盖率还是很低。而用TetraMAX生成测试向量报出来的覆盖率还挺高,有差不多96%

网友(2021-01-03):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题主有没有解决?可否分享一下?
另外,当把current design设置为子模块后,再用dft drc报覆盖率又可以得到很高的结果。个人感觉可能是bottom up流程下,工具就不往子模块里看

网友(2022-06-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您能说一下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