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运行问题

楼主(2015-12-02):
各位前辈  求助一哈,我运行hspice时老显示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  ,求助大家,谢谢各位的不吝解答

网友:
1.沒安裝spiceexplorer或customexplorer,或已安裝但沒設定程序起動path.
2.缺feature"avanwaves"

网友:
沒設環境變數

去 進階設定 加 環境變數 編輯鍵入 LM_LICENSE_FILE  值(例如)鍵入 C:\flexlm\license.dat
你把值指到你放license.dat的目錄

网友:
Waveview的問題
從UI上面 configuration 下拉 Version 從對話窗第四行 看指到的EXE對不對 還是你根本沒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了 但是每次打开就会消失  需要又设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看不懂啊,我是刚接触这个  你能指导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windows 7的Hspic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沒有在C:\synopsys\hspice-v..... 目錄寫meta.cfg的授權一個方法是設定meta.cfg寫到模擬目錄下
一個方法是到設定->用戶設定->(自已用戶名) 手動改權限成 "系統管理員" 等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在論壇搜索Hspice, Hspice-vF-2011.09 是我現在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