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复位信号在DC中要设成理想,ICC时要真实考虑呢?

楼主(2015-12-02):
如题,为何DC不能在reset信号上插入buffer呢?查了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实验做了,效果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tree”相关的,都在icc里面搞。

网友:
Reset 一般都在APR長tree的時候做
APR才有實際location,可以去修DRV
也可以控制到Reset的skew

网友:
ICC要做high fanout synthesis, DC不用, 如果你用DC-G的话, 也不能设ideal network

网友:
如果你复位信号只驱动一个寄存器的话,根本没必要放在后端去做。
但是当复位信号驱动很多寄存器的时候,也需要复位信号从输入端到各个寄存器的复位端的延迟是匹配的,那么最好在CTS阶段对复位信号做high fanout处理,同时也去匹配各条路径的延迟,那么在DC阶段set_ideal_networ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