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ower ring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在做power ring时,如果ring的其中一条边所在的metal层不是固定的,一段是metal4,一段是metal5,然后最后一段又是metal4,应该怎么实现啊,目前看到基于.tpl文件生成时,只能规定水平是metal几,垂直是metal几,什么写法能让水平线由多层metal接起来呢?
急求各位大神解答,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 ring还是手画吧,一来工作量不大,二来放心。

楼主:
是的,好像只有手画这种方法了,但是我画了以后,工具好像不能识别这个是ring,需要什么设置吗

楼主:
知道了~ 在画之前要先用derive_pg_connection声明电源和地,菜鸟,还要慢慢学习,感谢版主的答复

网友(2023-07-13):
怎么设置ring下面不放filler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