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R ESD

楼主(2015-12-02):
组成SCR四层结构依序为P+ diffusion、N-well、P-substrate、N+ diffusion。这个四结构也就是导致CMOS Latch up(锁住效应)问题的相同结构。我现在用的工艺库,并没有SCR器件,ESD防护一般都是使用GCMOS/GGMOS的形式,为了提高ESD防护能力,我可以利用器件间的闩锁现象形成的SCR,来做ESD防护吗?

还是我可以直接做出上述结构的版图,就可以用做SCR吗?然后再用TLP测试它的IV特性?

网友:
SCR当然可以用来做ESD防护, 不过电源/大驱动的IO建议不要使用, 应用环境中电压过冲较大的建议不要使用.
做出版本测试TLP是一个好的方法, 可以多做一些图形, 以确定可用的方案.

网友:
个人建议最好新做testkey分析下,不要直接用,容易出问题,如果楼主不是专业做ESD的话,最好请咨询下公司内部的相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