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R ESD

楼主(2015-12-02):
组成SCR的四层结构依序为P+diffusionN-wellP-substrateN+diffusion。这个四结构也就是导致CMOSLatch up(锁住效应)问题的相同结构。我现在用的工艺库,并没有SCR器件,ESD防护一般都是使用GCMOS/GGMOS的形式,为了提高ESD防护能力,我可以利用器件间的闩锁现象形成的SCR,来做ESD防护吗?

还是我可以直接做出上述结构的版图,就可以用做SCR吗?然后再用TLP测试它的IV特性?

网友:
需要改良才能用,但是这种结构风险大,ESD效果强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追求用小面积达到很高ESD level的话, 就不要用了.
这个需要一定的ESD设计经验, 再应用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主 不要用 这种结构的Vt1很大, 你的芯片会挂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CR方面的专家是SOFICS (www.sofics.com) , 一家比利时专业对ESD 公司, 他们有很多SCR 方面的专利. 他们有TSMC 从0.35um 到16nm FINFET 的所有解决方案, 是TSMC, UMC IP 联盟成员.

网友:
效果好,但不好用

网友:
不可以利用器件间的闩锁现象形成的SCR来做ESD防护,除非你的器件是没用的器件,但那样的话相对于只用SCR,面积会增加。

网友(2016-01-28):
SCR用作ESD保护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比如N-well和P-sub界面的结触发电压较高,约30~50v左右,需要增加NMOS管子来降低SCR触发电压;如果SCR用在芯片与芯片连接的I/O 接口之间,由于其的本身抗干扰能力较弱,稍微设计不合适可能会引发电平翻转产生误操作。。如果说不是特别考虑的话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网友:
谁有sentaurus 模拟TLP的代码共享,谢谢

网友:
我是深圳ESD静电防护委员会商务代表,有需要做体系认证或课程培训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网址www.esd-resource.com.我 的联系方式0755-86182077

网友:
挺多公司用SC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