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15.0在连接网络时不能运行

楼主(2015-12-02):
以前都没有问题,自从连上宽带连接后,就打不开了,必须再次断开网络才行

最下面一直在Waiting......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遇到过,目前没找到解决方案,用最新版本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应该跟安装的系统有关系的,有人的电脑就可以,我的是安装纯净版系统(你懂的),连上有线网就打不开,连无线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