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6 仿真时无法打开波形窗口

楼主(2015-12-02):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新安装了Cadence IC616,RH 6.5,在Transient仿真时,如果还没结束,点击Direct Plot->Transient Plot,选中一个节点,然后按"ESC“,软件会提示”*Warning* no "VT" data for node "/net3"“,无法在仿真时候及时查看波形。当仿真完成后,以同样的方式就会弹出波形。请问这个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破解不完整或者跟RH 6.5不兼容有关。以前用5141都没有这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缓冲区里数据不够大时不输出波形,仿真一段时间才会有

网友(2017-06-21):
仿真結束有些 node還是打不出波形,什麼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