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做源牵引 sourcepull 遇到问题

楼主(2015-12-02):
我先做了负载牵引,然后要做源牵引。于是我把负载牵引原理图中的portAdopter反个向放到输入端(还选择save了portAdopter箭头尾巴那个点的电流),其他设置都不变。原理图如下图:

然后进行hb仿真+扫参。仿真结束后,我在main form——hb——power contours窗口中把select改成separate power and refl terminals,因为我要在输入反射系数圆上画等输出功率圆,如下图:

最后我分别选中输出port的+端点和portAdopter的箭头尾巴的端点(见第一张图的两个红圈),结果出来的等输出功率圆很奇怪,如下图,等高线是两条很小的曲线,几乎是两个点了(见下图)。请问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2020-02-29):
做source pull的目的是什么?是寻找最佳噪声点吗?还是要做输入匹配?

网友(2022-09-28):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学习virtuoso的源牵引,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如果解决了,能否指导一下小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