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输出的数据要在时钟下沿输出,需要加什么约束喃?

楼主(2015-12-03):
FPGA内部正常使用时钟上升沿处理数据。但是输出的数据需要同下沿对齐,以便于对端接收。请教各位,请问需要加上什么约束喃?(PS:我对FPGA约束不熟悉)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下降沿打一拍数据输出 或者 输出时钟反相。

网友:
感觉这个不需要加约束,除非跑的速率很快。一般要求下降沿发,那对端十有八九是上升沿收,所以半个周期的时间应该能够满足收端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网友:
不需要约束。在你的代码中写成时钟下降沿触发就可以了,如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