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matlab仿真

楼主(2015-12-03):
小白做PLL
据说最初要用matlab对PLL进行系统级仿真.
看了一些文献,还是不是很清楚.
对PLL进行matlab仿真可以确定滤波器参数。但一堆方程组里头Icp,Kvco,Kpd什么的都要自己给,这些参数应该要怎么给合适呢?然后matlab系统级仿真是说要仿PLL系统稳定性,这个系统稳定性如何考察呢?是否是在给出的参数下的环路带宽处的相位裕度合适系统就可以是稳定的呢?然后matlab代码有些是load了VCO.csv里的数据,有些是自己构造了VCO信号矩阵,有些则没有。。所以,想求一个有详细注释的PLL系统仿真matlab代码看看~谢了!!!
还有一些用simulink做系统仿真,但那个要搭model,然后设参数,这个感觉跟veriloga行为级建模仿真类似了,simulink仿真又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感觉matlab主要考察PLL一些稳定性以及锁定后的噪声问题,simulink主要是时域仿真,看看锁定过程。我也是初学者,共同学习吧。
PS:参数确实要自己设置的,看你有什么需求设定什么样的参数,比如你能做出来多少增益的VCO/DCO,你希望的环路带宽,过冲等等。

楼主:
求问这个average 和track 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窄的带宽追相,宽的带宽追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