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 仿真的时候n条波形,能不能截取某个时刻点把n个波形在那个时刻值画出来

楼主(2015-12-03):
tran 仿真的时候n条波形,能不能截取某个时刻点把n个波形在那个时刻值画出来

网友:
可以的啊,鼠标跟随到你想要的点M一下就好了,而且v的时候在上面会显示点的值,你这个图上为啥没有啊?哪个版本的工具?

楼主:
一共37条波形,我就想想问tran有没有把所有波形某一时刻的值plot出来在一个坐标的工具

网友:
用calculator中的value函数,就可以。

网友:
tool->table->point,输出scv

网友:
对于上述你要观察的现有函数, 分别写一个计算器函数:

F_x1=value( <要观察的波形函数_x1>, <时间点>)
F_X2=value( <要观察的波形函数_x2>, <时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