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4位delta-sigma ADC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5-12-03):
本人做了一个24位delta-sigma ADC,现在正准备测试方案,请问各位大侠,什么仪器可以产生符合这项测试要求的正弦信号;并且因为ADC输入是差分的,在板级上怎样实现单端转差分呢,采用一个全差分运放的方案可行吗?谢谢。

网友:
音频分析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哪一型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自己查查,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请问下,这个24位分辨率对ENOB有什么要求?看到一些datasheet上24位ADC动态范围只有110dB,SINAD也只有100dB左右?按照这个ENOB=(SINAD-1.76)/6.02=16.3,离24bit还差很远额,这个是怎么理解的?麻烦您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种测量设备可以是AP525,能够有150dB SNR的信号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24 is the design spec. 16.3 is the eno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个AP2722,应该也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C输出是24位,但是实际上做出来后,噪声或失真变大了,导致低位的几位全部被淹没了,这几位就失效了,那剩下有效的位数就可以根据ENOB=(SINAD-1.76)/6.02计算出来了

网友C:
现在量产的最好的音频Codec SNR能够达到127dB,已经是很好的指标了

网友(2020-09-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C输出是24位,但是实际上做出来后,噪声或失真变大了,导致低位的几位全部被淹没了,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
看看先。现在有那么几家可以做到21-22位的enob了吧

网友D(2021-03-11):
你好,我目前在做24delta-sigma测试,你做的如何让了呢,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吗。我的微信18829289769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C:
现在量产的最好的音频Codec SNR能够达到127dB,已经是很好的指标了

能推荐一个型号吗

网友E(2022-06-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C输出是24位,但是实际上做出来后,噪声或失真变大了,导致低位的几位全部被淹没了, ...

请问一下怎么知道ADC输出是24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怎么知道ADC输出是24位呢?

这是设计的spec

网友(2023-06-05):
想知道楼主测得最后结果咋样

网友F:
24-bit ct-sdadc可不是用在音频里面的,根本不需要。

这种adc输入信号带宽可能就最高100Hz, 主要应用再工业上,检测建筑物的震动,工业上检测温度湿度等等。。

网友(2024-05-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C输出是24位,但是实际上做出来后,噪声或失真变大了,导致低位的几位全部被淹没了, ...

感谢解答,就在找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目前在做24delta-sigma测试,你做的如何让了呢,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吗。我的微信18829289769 ...

您好,我想请问24Bit的ADC,什么样的设备能满足输入信号噪声不超过ADC的1LSB呢?感谢解答!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F:
24-bit ct-sdadc可不是用在音频里面的,根本不需要。

这种adc输入信号带宽可能就最高100Hz, 主要应用再工 ...

没错,噪声积分带宽非常窄才有可能达到所谓24位。24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数字系统按照8bit位宽读写方便,还有所谓32bit的ADC/DAC呢,其实都是格式要求,并非ENOB。这个位数确实很误导人,稍微专业一点的人都是讲多少频率范围内的SNR,SNDR,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