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型ADC开题

楼主(2015-12-03):
研二学生一枚,要开题,定低功耗12bit50M流水线ADC,无采保,运放电容共享,结构被吴老板喷的一无是处,指标low,结构大路货,妹纸我甚感毕业无望呀,大家有没有好想法,有创新,但难度又适中的选择呀,望指点呀

网友:
这种东西有啥好做的。做个12b 20Mhz bandwidth sigma-delta

网友:
同楼上,今年一堆ct sdm的文章,赶紧跟风灌水,pipeline的话新东西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peline AD采用ring amp性能如何,可有做过呀

网友:
吴老板  大路货  毕业
让我想起了什么。。。

不过 妹纸 我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兄台是不是想到了你boss

网友:
   这东西的可靠性或者说鲁棒性不好说,不过从12年ISSCC RAMP出来开始,Flynn那个组每年都有人搞这玩意,看着挺吸引人的样子   国内估计还没人搞吧,有机会我也想试试;但把环形振荡器当放大器用这个思路确实很大胆!
   话说当年borris murman说起这个结构时,大加赞赏哈,说自己回去在家读了好几遍才明白~

网友:
那个吴老板啊,wnj?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WJH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电压12bit50M pipeline ADC(0.6V电源电压)可以实现吗,要给老板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就是精度高了点,速度一般吧~  哦,低电压啊,这个很有挑战哟~可以搞搞两部sar, 或者过零检测那个,我觉得12bit pipeline就常规结构也可以吧,j就是放大器不好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en,就打算采用个常规结构,有没有比较不错的运放结构推荐呀,因为不仅仅是低电压,接近静阈值了

网友:
上次论坛有人问pipeline哪些创新点,复制过来给你参考
1. calibration for deep sub-micron process;
2. interleaving and calibration for ultra-high speed;
3. replace the OTA with novel architectures such as SC-amp, ring-amp, inverter-amp, etc;
4. hybrid architectures, such as pipelined-SAR, pipelined-Sigma/delta;
5. RF sampling with high SNR and SFDR;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我不打算全部用新结构或是整体框架全改进,毕竟研究生毕设,不需要太过为难,老板也逼着赶紧开始,纠结中,有没有适用于低电压的运放结构推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不是murman那个讲义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sansen蜀黍啊,SD调制器粒低电压运放比较多,可以看看~~这么低的我也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