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DC-DC转换器泵电容选取怎么确定呢?

楼主(2015-12-03):
电源设计菜鸟一枚,设计一款开关电容DC-DC转换器不知道泵电容,开关频率,负载电容怎样选取,盼大神指点一二。
开关电容DC-DC转换器泵电容选取怎么确定呢?
它的选取一般与哪些因素有关?
最大负载时的开关频率应该选多大?
不知道有没有公式能推导,好像文献都没怎么提及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2016-08-15):
同求这方面的资料,不知是否已经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人设计时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下面是基本的两个因素:
如果太小:在给control FET驱动的时候,会有瞬时电流,取决于你的开关管的大小,越大,需要的电流越多。而这个电流是由这个电容提供。太小了,提供不了足够电流。
如果太大:那么你在启动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个电容两端电压基本相等(电压差为0),然后开始导通开关,你会有很大的电流(i=Cdv/dt)。所以这样就对你的效率,你的隔离二极管产生负面的作用。

网友(2025-04-01):
谢谢,看完之后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