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GB转HSI公式用Verilog写的问题?

楼主(2015-12-03):
如题,求问各位大神如何对这个公式的进行优化和实现?arccos和开根号打算送cordic做,有没更好的建议?

楼主:
R,G,B的范围是0—255

网友:
时钟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Designware库原件实现开方反余弦,或者考虑优化算发,再或者查找表,都可以

网友:
开根号、反余弦可以用codic,倒数可以用近似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找表估计数据量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这样了,写个作业好费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arccos没有就泰勒展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