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MATLAB仿真

楼主(2015-12-03):
求问,PLL设计之初用matlab做系统级仿真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目的是什么?
①系统稳定性?如何体现?看闭环传输曲线和相位裕度?
②滤波器设计?如何通过系统稳定性给出滤波器参数?
三、Kvco,Icp,Kpd又该怎么给呢?

楼主:
④为什么开环闭环都要仿?明明电路工作的时候就是闭环的哇

楼主:
⑤为什么开环幅频、相频特性曲线可以分析锁相环稳定性行为?开环和闭环的曲线分别反应了什么电路特性?不解,求解惑。。

楼主:
为什么都木有人鸟我。。T 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鸟你?为什么鸟,你一下问了这么多问题,看完都要半天,真正讲清楚可以开个辅导班了。

网友:
matlab做系统级仿真一般是验证系统的行为特性,比如说建立过程,建立时间,等等。对于一个新的系统一般都要做充分的验证,而一般的PLL其实很少做matlab验证的。但对于新手来说,做了可以更好的了解PLL。一般在PLL的设计过程中Loop都是手算,然后仿真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matlab在PLL设计中可以用来噪声拟合,但这只是利用matlab的计算功能,而不是仿真。并且很多时候噪声也直接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的零极点分布确定了系统的稳定性和瞬态行为。开环仿真可以利用波特图表征系统的零极点位置和增益,分析带宽和相位裕度,进而推断系统的闭环瞬态行为。但直接分析闭环系统函数也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只是相对麻烦。

网友:
Ring VCO PLL环路参数的确定思路基本上是这样的:给定输入参考频率fref,给定VCO频率fvco,计算反馈系数N和带宽,零点1/RC 大约为带宽的1/5,仿真得到VCO的增益K。利用带宽的公式,这时候Icp,R,C三个未知量,但两个方程,这里要考虑R的噪声,如果R大,C 小,芯片面积小,但噪声大。一般R的噪声是VCO的5%~20%,根据系统对噪声的要求来定R。带外极点大约是带宽的5~10确定第二个C。Ring VCO PLL的带宽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尽量大来抑制VCO的噪声,所以带宽比较好确定。LC-VCO的PLL要充分考虑各种noise和锁定时间来确定带宽。

网友:
我说了很多,不懂的去看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受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matlab仿真PLL的时候如何加入噪声呢?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讲的很好很到位!

网友(2016-01-06):
Matlab模型中加入噪声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么,有专门的random noise的模块。用matlab还可以看看时域上的噪声

网友(2017-04-06):
很专业,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逼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