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spice2014如何查看波形

楼主(2015-12-03):
       之前在实验室一直用的是hspice2004 ,Hspui里面还能直接调用Awaves,但是2014里面没有直接调用Awaves的,试了一下Waveview和Cscope都说不存在,不知道怎样看波形了,看了安装的文件包显示是有安装Awaves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另外用Awaves看波形,希望能讲详细一点,在下确实小白,还多都不懂,谢谢好心人。

楼主:
其实Avanwaves可以打开,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仿真的输出结果,不知道输出结果常在哪?后缀是啥?

网友(2016-02-03):
我以前也是用Cscope現在2014不能用這個看波形了嗎

网友A(2016-03-26):
I use the customer explore and debussy.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I use the customer explore and debussy.

请教个问题,我的debussy似乎显示精度不够,如1.001和1.009他都显示1.00,这个哪里可以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