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电小白 问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5-12-03):
RT  老师神龙见首不见尾,希望能在这个论坛得到解答。。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啥?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啥?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啥 ?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的区别?还是滤波。。。。实在是很疑惑啊
麻烦定型说明一下

网友:
直流时储存运放失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解决输入失调 不是一般用滑动变阻器吗  电容也能用来解决失调?原谅我很多不懂。。

网友:
可以求出它的传输函数,目测滤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能不能不要这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300k就能搞定的图,偏偏要3.8M?

网友:
滤波?滤什么波?
直流这就是个follower,频率升高增益逐渐增大。
高频最大增益(Rf/R+1)。
所以是个高通放大器。

网友(2019-04-26):
高通滤波器呀,Rf并联一个电容就是 带通了,用处很广的。

------------------------------------------------------
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应届优先
联系:fc@flychild.com.cn 或Q_4628_6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