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预失真中信号的噪声处理

楼主(2015-12-03):
将采样得到的I、Q数据跟输入I、Q经过延时对齐后,生成的AM/AM和AM/PM曲线非常发散,如下图,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噪声的原因,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噪声处理方法呢?

AM/AM和AM/PM

AM/AM和AM/PM

频谱图

频谱图

网友:
如果怀疑噪声,可以将采样系统的输入接匹配负载,看采用输出的基带I\Q是不是能量较高的离散点。如果是,则说明采样系统的噪声系数太高,要检查整个链路的指标分配(噪声系数,增益,动态范围等)是否合理,电路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不是,则说明这个被测试的非线性系统的记忆效应很明显,需要用记忆多项式去建模了。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按照这个方法测试,发现是模拟的调制和解调出现了问题,正在解决中,再次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改用了数字调制和解调的方案,但是AM/AM和AM/PM的图像却是这样的,求大神指点。

AM/PM

AM/PM

AM/AM

AM/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