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预失真中信号的噪声处理

楼主(2015-12-03):
将采样得到的I、Q数据跟输入I、Q经过延时对齐后,生成的AM/AM和AM/PM曲线非常发散,如下图,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噪声的原因,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噪声处理方法呢?

网友(2019-12-26):
白噪声,量化噪声理论上无法滤除。
频域带外噪声,可以通过滤波器滤除,带内噪声可以通过自适应滤波器。
如果知道信号的统计特征,可采用卡尔曼或维纳滤波器。
通信信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然后再低通(简单说就是取平均)。如果信号有同步码,可以采用RLS算法。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