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写eeprom读写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5-12-03):
如题,按照夏宇闻书上的eeprom的读写例子编写,出现了如下错误,求高手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Error (10856): Verilog HDL error at eeprom.v(115): multiple event control statements not supported for synthesis

出错部分程序如下:
task shift_in;
output[7:0] shift;
begin
@(posedge scl) shift[7]=sda;
@(posedge scl) shift[6]=sda;
@(posedge scl) shift[5]=sda;
@(posedge scl) shift[4]=sda;
@(posedge scl) shift[3]=sda;
@(posedge scl) shift[2]=sda;
@(posedge scl) shift[1]=sda;
@(posedge scl) shift[0]=sda;
@(negedge scl)
begin
#100;
out_flag=1;
sda_buf=0;
end
@ (negedge scl)
#100 out_flag=0;
end
endtask

网友A:
task语法不支持综合,只用于仿真。这应该是仿真中的一段代码!

网友:
这代码完全是仿真用的,能综合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请问一下,task如何改进才能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请问一下,该如何改进,才能综合?

网友:
   自己试着写计数器、分频器,尝试着写状态机、时序电路、组合电路,多学多写,自然就会了。

网友:
阿斯顿法师打发士大夫阿斯蒂芬

网友:
阿斯顿发送到发送到发送到

网友C(2020-04-06):
引用 网友A:
task语法不支持综合,只用于仿真。这应该是仿真中的一段代码!

小白问一下,为什么这个错误不纠正,它就提示没法调用modelsim-altera仿真呢,书上的例子是怎么用的呢,哪一部分作为test呢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一下,为什么这个错误不纠正,它就提示没法调用modelsim-altera仿真呢,书上的例子是怎么用的呢, ...

同问!!!

网友(2022-07-25):
我也学到了这里,因为这EEPROM这个模块是不可综合的,只能用于仿真,所以直接从modelsim里编译执行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