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二极管,若在栅漏之间加个电阻不直接短接会怎样

楼主(2015-12-03):
如图,若要使mos管仍做二极管连接,电阻需满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理想情况下,栅极都不会有电流,你的电阻什么作用都没有。浪费面积

楼主:
回复 [url=http://bbs.eetop.cn/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88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看文献上所说,R3作为反馈电阻提供稳定的输出直流电平,可能是我分离出来表达错误。

网友:
算上寄生Cap的话有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共模反馈稳定输入工作点,主要有输出两端直流电位来稳定这个点,跟二极管连接不是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文献里说的是 为了提供直流通路,可在交叉耦合pmos管的漏端接入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管作负载,R3、R4作为反馈电阻稳定输出直流电平,M5、M6作为负载,用以调节电路的输出直流电平。。。您能说说R3、R4在这个电路中具体的作用吗。

网友(2016-08-25):
回复 网友B:

    楼主现在弄明白这个作用了么?我现在也有这样的疑惑。

网友:
Add a zero (1+src) at  gain , so increase bandwidth.
r is R in the pic
c is cgs of M1

网友:
VCM定在Vgs,实际阻抗是R|ro,而不是1/gm,和diode接法不是一件事

网友(2018-03-07):
负载栅极电流为零,因此负载的栅极和漏级电压相同,
      这样输出直流电压Vds就和Vgs就相等。只要电流不变,负载mos管的宽长比不变,负载管的Vgs就不变,这样就是Vds不变,结果就是输出直流电压稳定。
     试想如果没有这个电阻,那么输出直流电压就是Vds,这个值是随着负载阻抗变化的。(有点牵强,谁可以再解释一下)
    再者假如直接短路mos管的栅漏极,这样Vds和Vgs相同,但是负载电阻就变小了,为1/gm,结果就是增益下降。

网友(2021-08-16):
不是太理解,栅漏之间接电阻的基础上负载阻抗变化Vds也会变化,而且加上栅漏极电阻之后从漏端看进去的电阻是(1/gm)//R,反而是变小的

网友:
我认为没加电阻之前,是二极管连接,等效阻抗为1/gm//rds,加了隔离电阻之后,MOS的栅极为交流地,等效阻抗变成rds//R,其为阻性共模反馈,可以稳定输出直流电平,另一个作用是提高差模增益,而共模增益不变,所以可以提高共模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