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chtr18,关于poly电阻 通孔电流密度的问题

楼主(2015-12-04):
120欧左右的电阻,过7.1mA的电流。

用的是 npolyf_u 来做,用3个 3.65u/3u 的并联来实现,但是调用的layout 只有一排contact,数目太少

                                                          目前的方法是 同比例增大宽长来 增加过孔,但感觉很不划算。

想到的另一个方法是打散,然后中间SAB 区不动,两头自己加 contact,暂未实施。。。

求大神指点,怎样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最好是采用增加宽长比,多个电阻并联的形式。面积只是次要的,要考虑性能。7mA的电流是比较大的,孔肯定要增加的,电阻上面的功耗也是挺大的,不建议用单个电阻。

网友:
问问电路设计者有啥意见先,这个电阻为啥流过这么大电流啊,是驱动电路吗?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准备这次先用这种方法试试,希望不会崩。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运放其中一级的负载电阻,大电流是因为大带宽的要求

网友:
2楼的建议还是不错的,这个电流在运放中还是挺大的感觉,多大的带宽啊?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