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sdbDumpvar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2-04):
我的$fsdbDumpvars用着不顺,设置如下:

initial begin
    if($value$plusargs("FSDB_FILE_NAME=%s", FSDB_NAME)) begin
        $fsdbDumpvars(0, tb_top);
        $fsdbDumpflush;
    end
end

按照我的理解,层次设为0的话,应该将tb_top下的所有信号都包进来,包括子模块和接口,可是在verdi3的信号窗口里都看不到,若将层次改为8的话,出来更是一锅粥,完全没有层次了,就一个光的tb_top。

现在的用法是指定了         $fsdbDumpvars(0, tb_top);之后,还要再        $fsdbDumpvars(0, tb_top.module_a); 才能显示module_a的层次,但是接口什么的信号始终看不到,求解!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改成 $fsdbDumpvars(0, module_a); 语句

楼主:
【问题已解决】:层次为0却显示不出来例化子模块的原因大概是interface的缘故,verdi3支持了interface的显示,子模块啥的也就正常了,自己设置版本的时候要注意环境变量和脚本里设置的仿真选项,要以log的显示为重要参考。

网友(2016-12-1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dumpc出来的fsdb文件中用verdi3的transaction debug模式打开后发现在agent中没有monitor中相关的事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图片是层级结构,可以看到其中有driver和sequencer但是看不到monitor。

hier tree

hier 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