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串转并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04):
本人在做一个FPGA信号处理模块,为了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打算将数据并行处理。数据格式为32位表示的单精度浮点数[31:0],打算64个数据一起并行输出,也就是说要64*32个reg?但是一般的串转并都是连续的Nbits转为并行的Nbits输出,没有说连续的N个数据(位宽32bits)转换为N路(每路位宽32bits)并行的输出形式?
可以这样写么?编译器报错
output
[31:0]
data_reg [0:63];
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请教论坛里的前辈们。

网友:
不可以。你可以定义一个存储器,如 reg[31:0] memory[0:63]。输出时,将存储器memory[0],memory[1],memory[2]等依次赋给输出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ilog应该不支持这种写法,system verilog好像支持,可以采用2#所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