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后仿,提取c_cc为什么进行dc仿真后,输出静态电压变了

楼主(2015-12-04):
提取c_cc后,静态输出变化好大。为什么提取的电容会引起静态电压变化这么多?

网友:
电容不会引起DC值变化,而是SA SB 等效应

网友:
注意看提取后的网表是否真正接地,一般提取R时候会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请问用cadence进行LVS的结果显示绿色笑脸,但是ERC results中,checking floating.psub有红色叉号。这是为什么?新手求教。

网友(2019-10-31):
引用 楼主:
请问用cadence进行LVS的结果显示绿色笑脸,但是ERC results中,checking floating.psub有红色叉号。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