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中FFT和IFFT的问题

楼主(2015-12-04):
我在FPGA中做了一个将信号(试验中用的单音信号)先做FFT再将FFT的数据做一次IFFT,我觉得最后得到的信号应该和原信号一样;但实际操作中发现若FFT输入正交的实部和虚部(分别输入sine和cosine信号),最终ifft输出的信号实部和虚部都和原信号一致,幅度频率均正常;
若是FFT做输入实部而虚部赋值全零,最终ifft输出的信号实部和虚部仍是正交关系且频率正确,但幅度会出现周期性起伏并且起伏很大,就像带了幅度调制一样。
因为我实际输入信号也只是一个实信号,有哪位大神知道幅度起伏问题出在哪里不?

网友:
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的FFT IP Core。。。我现在用Vivado2013.4中的FFT(AXIS),实部、虚部分别正弦、余弦,FFT的输出结果都不对。可以交流下不?

网友:
然后我用ISE14.7版本的FFT(8.0版本)结果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