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tice在PAR中出现的error

楼主(2015-12-04):
error的提示是这样的:
PLLInst_0是这个IP:
pcs_hdmi_10b_inst是这个IP,rxfullclk就是这个IP生成的输出(这个IP就是lattice的PCS):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LL用的不对,想XILINX的内部时钟加载PLL上需要选择NOBUFFER 应该一个道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其实我现在需要实现的功能就是把hdmi的输入信号转换为lvds。这样的话就需要hdmi rx模块和lvds tx模块,这两个模块lattice本身都有source code,然后我把这两个模块合到一起进行PAR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您的意思是要我更换PLL吗?因为这个PLL的选择本身是lattice提供的LVDS模块一部分,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改成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