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能不能设置所有内部节点的初始值啊?

楼主(2015-12-04):
hspice能不能设置所有内部节点的初始值啊?.IC可以设置某几个节点的初始值,如果我想设置所有内部节点的初始值的话,有没有办法实现?谢谢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自动给内部所有节点都加个电容或者电压源什么的,有没有语句可以实现啊?谢谢

网友:
很久不用了,印象中是可以设置所有节点初始电压的,翻翻hspice手册吧。。。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gshunt、cshunt设置,这个可以有。具体语法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我还想把电路的各个节点都通过大电阻接到一个sinewave电源上,可以有这样的命令吗?这么做主要是想通过仿真查找电路里可能的floating点,不知道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