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2-04):
用vcs仿真synplify生成的fpga网表,报错如下:

Error-[MSOME] Max size of module exceeded
../testbench/tb.v, 18
  The size of module 'tb' exceeds the limit of VCS compiler.
  Please try splitting the module or using 64-bit VCS.

请教必须安装64-bit VCS,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谢谢大家

楼主:
貌似是申请的memory太大

网友:
在tb中打印的数组太多?

网友(2021-06-21):
请问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报了一样的错误:

Error-[MSOME] Max size of module exceeded
./src/mat_transpose.v, 1
  The size of module 'mat_transpose' exceeds the limit of VCS compiler.
  Please try splitting the module.

64-bit VCS的解决方式我是加了-full64,然而这个错误还在
想来还是你提到的memory过大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怎么破解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啥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