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 Driver最后一级反相器需要ESD保护么

楼主(2015-12-04):
如题,BUCK Driver最后一级反相器PMOS和NMOS Drain端需要ESD保护么?内置PowerFET。
欢迎大家发言,请有经验的同志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esd在开关管中就泄放了不需要在反相器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PowerFET的Gate这一点,需要对Driver最后一级输出保护么?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发现一个老外在Driver输出级NMOS和PMOS一侧都串了一个小电阻,PowerFet还是内置的,不明白为啥......

网友:
打ESD时有可能通过PowerMOS寄生CGD耦合过来损坏到driver,所以可以的话对最后一级做保护。

网友:
layout上要ESD rule同时double ring

网友:
没觉得需要ESD电路,小电阻会不会是为了EMI。。。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我这样解释的时候, 产生一个疑问, 像设计LDO时, Power管也很大,但是我从来没有在Power Gate的前级电路(一般EA输出)加过这样的保护,没有出问题啊。。。   为什么这里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不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知道为什么需要ESD保护

网友E:
回复 楼主:

1、DCDC最后一级的driver的电阻大的可能是为了控制LX的开关速率,降低di/dt。线性电路不存在这个问题。 2、ESD也是有可能的,因为POWER MOS肯定SIZE很大,所以cgd也比较大,在LX ESD的时候,电流是有可能通过这个cgd couple到前级的
driver处的,所以前级的driver也是有ESD的风险的,需要考虑。但不加也不是一定就出问题,因为driver的 mos size也很大,是有能力泄放掉couple来的电流的。
3、前级的driver MOS最好打double guard ring,原因是LX端都会有大于vdd或者小于0的overshoot,这个shoot也会被电容couple到driver处,
所以driver处也有latchup的可能,需要预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我也这么考虑过,不过我对这个还是有些疑问
1. 如果为了降低开关速度,那么直接减小Driver尺寸不就可以了?
2. 如果是ESD需要考虑,那么像LDO Power管Gate所连接电路是不是也需要考虑ESD,但是我们在设计LDO时,没有这么考虑过。这该如何解释?

网友:
理论上是的,CGS在esd泄放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当power device大到一定的程度,CGS的mismatching就不用太考虑了!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1、DCDC最后一级的driver的电阻大的可能是为了控制LX的开关速率,降低di/dt。线性电路 ...

做的项目确实出现过ESD前意义的管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