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求教,cadence进行LVS后出现以下结果。

楼主(2015-12-04):
图中ERC results的红色叉报错是什么意思?

网友:
p衬底没有接电位

网友:
我想起以前作drc检查时,基本不去管erc的错误……
也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SMC的,画版图时,已经接了。请问这种错误最可靠的检查方法是什么?是看网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有影响,我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结果后仿结果偏差太大。

网友:
严格按照流程来做,DRC,LVS,不报错,仔细后仿,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得看具体电路吧,有时候有dnw管子的时候,如果是双电源供电的话衬底很容易接错的,我也是新手,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话报衬底悬浮应该没事,只要最后拼top有接电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是psub浮空,但是检查了很多遍,没发现问题。时间紧急,请问NMOS周围罩一圈OD算是衬底接了低电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说是psub浮空,但是检查了很多遍,没发现问题。时间紧急,请问NMOS周围罩一圈OD算是衬底接了低电平吗?

网友(2016-02-03):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除了OD还需要CT和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