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0的一台指令是多少个时钟周期

楼主(2015-12-05):
我想在线路上做一个波形分析软件,我的M0是16M的晶振,我怎样才能分析1US的数据呢?

网友(2016-05-16):
首先你要看芯片的系统时钟,系统时钟是经过晶振倍频后的结果。所以你看手册具体的系统时钟是怎么来的。系统时钟就是计算你的指令周期,具体要看是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