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指导一下-ntb_opts这个选项

楼主(2015-12-05):
小弟最近学习验证,到了UVM这块儿,运行VCS2014.03版本的example/testbench/sv/uvm/integreted/ubus这个demo,Makefile如下:

  1. DIR := ../svall: clean comp run
  2. comp:        if [ -d $(DIR) ]; then \        -ntb_opts uvm-1.1 (vcs -full64 -sverilog -timescale=1ns/1ns +acc +vpi  +incdir+$(DIR) ubus_tb_top.sv -l comp.log); \        else \        echo "copy the sv directory from ../sv"; \        firun:        ./simv  +UVM_NO_RELNOTES  -l simv.log +UVM_TESTNAME=test_2m_4s

其中 -ntb_opts uvm-1.1 这个选项的意思是不是 就把uvm-1.1的库加进来了?

疑惑的是:我并没有在系统环境变量里面设置$UVM_HOME,安装文件夹下面的/etc/目录自带下有uvm-1.1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求大神指导一下呢

网友:
这个命令会自动调用,vcs自带的uvm库文件,uvm-1.1 如你所说,就是调用uvm1.1的库

网友(2019-02-12):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