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衍生时钟时序问题

楼主(2015-12-05):
如图:寄存器1输出的衍生时钟为:clk_core_tmp,那么时序分析的时候,是不是应给是pad_cpu_clk和clk_fifo_w两个寄存器之间分析。可是为什么时序报告中是clk_core_tmp呢?请高手回答。。。。。。。。。。。

网友:
clk_core_tmp是pad_cpu_clk的生成时钟,属于同源时钟,而pad_cpu_clk是master,也可以说是同一个时钟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这种路径正常?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