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击穿电压』求问mos管的击穿电压一般是多少?或者如何计算或者在哪看

楼主(2015-12-06):
小弟在做CLASS—E的功放,输出电压一般来说是电源电压的3.6倍,想问下,输出级的管子用3.3V的管子击穿电压(VDS击穿和VGS击穿)是多少,还有3.3V的管子用2.5V电源电压供电会不会有问题?因为这样可以减小VDS的压力,多谢诸位了

网友:
还有3.3V的管子用2.5V电源电压供电会不会有问题?

肯定有

网友:
有可能没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
model里基本都会有的,或者你可以查一下栅氧层厚度tox的值
一般tox有几nm,击穿电压就有几V(也就是说击穿的场强基本上就是1G V/m)

如果你是在学校里做,用击穿电压来做参考问题不大;如果你是在公司里,考虑的就不仅仅是击穿,更要考虑其可靠性,比如10年寿命对stress电压要求比击穿电压要低的。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请问2.5V电源3.3V器件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文章说,“功放的晶体管漏极最大电压一般能达到两倍
的电源电压,故在满足设计要求时,一般要让晶体管工作在低的电源电压下

”这里如果电源电压低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tox是不是只能说明栅极击穿,对于源漏耐压在哪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击穿电压是看有效值还是峰值呢?

网友:
1. 击穿当然是栅氧层更容易击穿,VDS主要是考虑stress(HCI效应啥的)
2. peak value

回复  totowo
还有就是击穿电压是看有效值还是峰值呢?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