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X反提时,如何过滤提取的电阻阻值

楼主(2015-12-07):
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做pex关于R+C+CC的寄生提取,但是这样提取出来的寄生电阻会很多,包括很多小于1欧姆的电阻,现在我想在提取参数时把小于1欧姆的电阻过滤掉,忽略不提该怎么设置?

网友:
PEX option—>Reduction and CC—>Enable MinRes Reduction

网友(2016-02-15):
在这里会有一个Enable MinRes Reduction,后面有两个选项 COMBINE和SHORT,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感觉都设置为1没起作用

网友(2020-03-04):
大网表瞬间减少,学习了。

网友A(2020-08-17):
    一根走线上的寄生电阻被分成一段一段的,整体是一个RC低通网络,当小于阈值的寄生电阻被combine后,寄生电阻之间的结点对其它结点的寄生电容怎么处理,难道同时被放弃了吗?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A:
一根走线上的寄生电阻被分成一段一段的,整体是一个RC低通网络,当小于阈值的寄生电阻被combine后,寄 ...

小于设置阈值的电阻与最近的电阻合并,也可以看成被合并电阻两端原来的两个节点合并成了一个节点,消失的那个节点对其它节点的寄生电容,可以认为是剩下的那个节点对其它节点的寄生电容吧。

网友B(2022-11-23):
请问这个是哪个手册里的呀?

网友(2025-04-19):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哪个手册里的呀?

同问 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