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右半平面极点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5-12-07):
为什么说:如果开环系统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闭环系统有可能稳定。什么情况下能稳定?

网友:
是不是问错了。确定是开环有右半极点?除非有负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有右半平面极点,系统是不稳定的,但是有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稳定的,我想问的是这些特殊情况是哪些?

网友:
开关系统有右半极点,接成闭环后可能就没有右半极点,就是这个意思。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接成正反馈。负反馈也是可能的,具体推导传输函数就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