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2015-12-07):
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运算放大器,3db带宽要求>=2MB,增益要求大于80db,请大神指教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我们试过折叠型共源共栅结构,当带宽满足要求时,增益最多只有40db,我们电路用到的电流大约是10uA级别的。

网友:
驱动电容多大?10uA太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管子的电流大约是10uA级别,电路总电流大约是100uA级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驱动电容是指负载电容吗?

网友:
2M×80dB=20T带宽,你别吓我

网友:
cascode再加负反馈看下能达到要求嘛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GB是20G吧。这个确实太大了。而且电流只有100uA,太难了。RF工艺不都知道能否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验室师兄给的要求。不过你这个算式我没看懂,能解释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算的也是20G,不知道5楼的20T表示的是什么?电流可以稍微改动,按照你的意思,电流应该为多大才有可能满足要求?

网友:
算100u的尾电流,差分对电流最大50u,gm=2id/vdsat,gm最大也就在1m附近。根据近似GB=gm/C,计算得到主极点电容为8f左右。相应的主极点电阻在5Mohm级别,我感觉参数比较离谱。要求80db增益,还要满足PM的情况下,我感觉不可能。增大电流我也觉得很难。因为电流增加,尺寸增加,寄生电容也增加

网友:
楼上说的gainboost结构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工艺,能接受多少功耗?高速放大器没有功耗指标,没有意义。不说工艺也没有意义。架构上gainboost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最好是算下,分析一下,这个指标需要的输入级gm,每路的电流,输出阻抗等等,而不是调来调去。

网友:
我也感觉要求有问题,做不出来。2M的GBW还是-3dB带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貌似不太难! 是0.18um工艺吗?
负载Cap多大?

楼主:
    .18um 工艺,功耗暂时没有要求,可以先不管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D:

.18um 工艺,功耗暂时没有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艺是的,负载电容3pf.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求指教怎么做?

网友:
gain boost 或者 2 stag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3db带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工艺的fT才几十GHz,你这个带宽要做20G?

网友:
明显你的师兄没有搞清楚状况。

opamp设计,没有人给3dB带宽,都是UGBW。80dB肯定是开环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GBW 200MHz,Gain=80dB, -3dB 才20KHz。如果驱动1p的cap,差不多要100uA电流。但这个离你的指标差了100倍呢,如果加大电流Gain就做不上去。有一种放大器级联比如没一级20db 增益,连4级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能做运算放大器,只能做放大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3pf太大了,做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3pF,这个要求太难了,我觉得你师兄都没搞清楚状况,先进工艺,高速运放,寄生cap很小的,即使实际使用中也不会超过0.5pf,甚至0.1-0.2pF也是够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18um工艺是因为项目其他部分用的是这个工艺,但是单就运放来说,我们用的宽长比很大,所以寄生电容比较大,我们从仿真结果发现有的地方寄生电容达到了1pf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1pF,那么你的负载的面积要很大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除非功率极。即使中频增益放大级也没有这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要求80dB at 2M,Cload=3pf,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是0.18um

网友:
这有可能做到么。。。。
2M的BW,80dB增益,GBW=20G,还只能用100uA电流,LZ如果你做出来了可以发ISSCC了,真的直接5个运放做一个pipelineADC,功耗不到1W,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