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出来的管子都没有连接关系是什么问题呢,求帮助,谢啦

楼主(2015-12-07):
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出来的管子都没有连接关系,我选的noRC,管子的端口都提示是悬空,是不是xRC文件中哪里要修改呢

网友:
连接对不对与选norc 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那提取出来管子的端口都是悬空的,没显示联系关系,是不是XRC文件哪里需要修改呢

网友:
你在pex界面rcx之后,开下RVE先看下LVS结果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看过,LVS是对的呢,XRC也可以正常提取出寄生电阻、电容,但就是没有连接关系,我用的是CSMC0.18um 3.3V的工艺

网友(2020-05-12):
同问?器件端口有标号,但是不连线

网友:
如果不用 noRC ,直接用 RC 方式提取,结果正常吗?

网友C(2021-07-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看过,LVS是对的呢,XRC也可以正常提取出寄生电阻、电容,但就是没有连接关系,我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calibreView无内部连线,求解~~  救命大哥

网友D:
CELLMAP写的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ELLMAP写的不对

您好~你说的所生成的calibre没内部连线是cellmap不对吗? 可是寄生参数什么都是有的

网友E:
看着像是cellmap 没有加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是cellmap 没有加对

cellmap应该是对的,工厂给的;所有器件参数都是对得上的,就是各器件之间没连接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说的所生成的calibre没内部连线是cellmap不对吗? 可是寄生参数什么都是有的
...

寄生参数和联系无关  calibre没有走线是你从寄生网表生成原理图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寄生参数和联系无关  calibre没有走线是你从寄生网表生成原理图出了问题

多谢回答~   这里指calibreView生成的网表出错导致电路原理图不正常是吗?
我所提取的Spectre网表是正常的,也可以仿真,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提取的calibreView网表错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ELLMAP写的不对

附上我提取过程中所报的warming,cellmap是fab提供的,应该都和原理图一 一对应的。

网友(2021-11-16):
你这个只是警告,不是error,不一定影响schematic,你导出calibre是不是参考库选的版图库,所以找不到原理图的器件

网友:
请问各位前辈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和cellmap没任何关

网友:
看网表连不连呗
实在不行用网表跑后仿

网友F:
有的管子是通过AA连接的 抽出来没有R,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F:
有的管子是通过AA连接的 抽出来没有R,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

那应该如何解决呢?大佬?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calibreView无内部连线,求解~~  救命大哥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怎么办

有连接关系的,你放大看。在管子的各端上是有的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C:
有连接关系的,你放大看。在管子的各端上是有的

您好,我想求助一下,就是我也是生成的spectre网表没有问题,但是CALIBREVIEW有问题,生成的原理图并没有连在一起,我用最简单的反相器做了一下实验,管子的各端虽然有网络名称,但是并没有连接,也是之前版图的DRC和LVS都没有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H:
D:\File\XRC问题
这个是我的CALIREVIEW网表,反相器的两个MOS管各端口都是独立分开的名称,下面的寄生器件也都因为INPUT_100,INPUT_99这样下标不一样导致没有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上我提取过程中所报的warming,cellmap是fab提供的,应该都和原理图一 一对应的。

...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换了Assura验证。
软件没有问题,方法也没问题,就是抽不到线。

网友(2022-05-27):
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09):
请问解决问题了吗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I(2023-11-08):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我的CALIREVIEW网表,反相器的两个MOS管各端口都是独立分开的名称,下面的寄生器件也都因为INPUT_10 ...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J(2024-05-23):
引用 网友I: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情况

我是把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就解决了,但是这样抽出来的calibreview会很大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I: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

我后来发现是cellmap文件出问题了,改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calibreView无内部连线,求解~~  救命大哥

我也是同样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