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电路,采用不同工艺设计,如何用spectre或spice进行联合仿真?

楼主(2015-12-07):
如题,两个电路,采用不同工艺,需要同时进行仿真,一个电路的输出作为另一个电路的输入。
如何用spectre或spice进行联合仿真?
谢谢了~

网友:
方法有很多,为何采用这么不靠谱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哪些方法,请指教一二~
    不太明白,不靠谱在什么地方呢?选用的仿真工具or仿真思路呢?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电路单向的驱动另一个电路, 而没有另一个电路的反馈信号, 可以考虑先跑一个电路, 然后把输出信号保存为pwl源, 再用这个pwl激励去仿真另一个电路

网友:
可以修改各自工艺的模型名称,然后合并成一个文件。如果你的器件类型不多,工作量还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