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R ROUTE 时出现 port is completely blocked by fixed obstructions

楼主(2015-12-07):
我在PR过程中,流程跑到Route 这一阶段,执行脚本route_opt  -xtalk_reduction,出现了很多 violations(有几十万个),报告 drc ,antenna 错误也有几千个,可能布线是失败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么多错误。
当执行脚本check_routeability 时出现了以下  warning: port at [189.020000,1294.185000...190.255000,1294.790000],layer(METAL1) is completely blocked by fixed obstructions  (net BB_GJB_INST/clk_gjb_G2B18I1);
the design cannot be cleanly routed because it has 19 completely blocked ports
这些port都是被自动放置在 boundary 上,也没有发现它们被 block ,它怎么报这些 port is completely blocked 呢?

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各位!

网友:
你的pin的layer设置的是哪一层?不会是M1吧,M1是被标准单元使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换成更高层的金属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