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5-12-07):
哪位大侠能援助我一个可以进行 蒙特卡洛 仿真的工艺库,是Cadence5141上能用的工艺库。拜托大家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哦一直都没有人帮忙解答~~~
沟道长度、宽度和阈值电压这三个参数在蒙特卡洛模型中有吗?是服从一定的统计分布的对吗?比如阈值电压服从高斯分布,那高斯分布的参数是不能改的吗?

楼主(2016-04-18):
回复 网友A:

    原谅我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帖……
W和L的变化方式一般都是符合高斯函数,工艺库本身影响的是sigma……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就是说,不同的工艺库,对应的sigma就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具体地说,应该是极限值不同

网友:
你好,请问我想查看蒙特卡洛模型库里面的细节,去哪里找呢

楼主(2016-06-29):
回复 网友A:

    工艺库一般会有个readme,你去看看

网友B(2021-05-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如何利用蒙特卡洛仿真得到sigma(ΔVth)这个参数呢?

网友C(2022-06-05):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如何利用蒙特卡洛仿真得到sigma(ΔVth)这个参数呢?

你好,用蒙特卡洛仿真得到sigma delta Vth这个弄会了吗,怎么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用蒙特卡洛仿真得到sigma delta Vth这个弄会了吗,怎么仿的啊

这个是查工艺库模型参数得到的,仿应该也能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