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hspice仿真VCO的phase noise问题

楼主(2015-12-07):
搭了一个比较普通的VCO,准确说是ICO,之前用SpectreRF跑,不知是不是仿真器版本问题,别的服务器随便搭一个(Lib不同),用PSS与PHASENOISE都能出结果,但这个不行。然后用HspiceRF跑了,毕竟熟悉点。用.snosc和.phasenoise跑,看到仿真过程在不断增大Trinit时间,但一直找不到tone频率(设置得还算准确,但还是只有3位有效数字)。最后结果是找不到稳定状态,收敛有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啊,求高人解答。

楼主:
UP UP,is there anyone can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thx

网友:
引起这种问题的可能原因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r examp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中多个loop,电路本事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什么叫电路本身不收敛。。没明白。算谐波它同样是根据时域的结果计算的,既然Tran下仿真都有有效波形,而且带入了计算精度很高的频率,它不应该找不到收敛频率啊。当然Spectre里用的是pss可能迭代算法不一样(不过都选的gear或gear2,不知道有没差别),但是同样打不出结果。另外搭了一个精度比较高的OSC,同样的效果,Trinit时间一直在扩大。在其他服务器随便搭一个,即使Jitter很大至少都能出结果。这就有点纳闷了,在考虑是不是仿真器版本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如果是Hspice2010, 其RF仿真的SN分析可能有点问题, 我用同样的简单的开关电容网表, 使用SpectreRF或EldoRF的结果都一样, 但HspiceRF2010结果不对, 后来试了试HspiceRF 2012, 结果就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居然没有看到这层楼。确实有软件原因,包括SpectreRF,换了一个版本后确实可以了。hspiceRF还是跑不出,但是现在没有新版本用了。 Tha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