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loorplan报错

楼主(2015-12-07):
请问各位,在ICC调用smic65nm IO库进行floorplan时出现如下报错:Error:Failed to find any slot for pin PAD_Zo (FPHSM-0829)
是怎么回事?
多谢!

楼主:
没有大牛遇到过吗?
自己顶下

网友:
可能是你的PAD的流程有问题或者名字上出错了,请仔细检查。
1. 流程上你可以在DC综合之前在你的design外面包一层pad,自己例化。然后在floorplan阶段place就行了,不需要另外create。如果你另外create或者create出新的pad,那么原来的pad就放不下去了。
2. 网表中或者你的pin_pad的脚本中的pin_pad的名字设置有不对应的地方,仔细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