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PA 用PSS得到的Power gain和compression point得到的输入1dB为什么不相等

楼主(2015-12-07):
想请教下,用virtuoo仿PA,用PSS得到的Power gaincompression point得到的输入1dB为什么不相等。(port150 Ohm,port225 Ohm)。见下图

compression point中,Input Referred 1dB10.5067dBm,但在power gain中当pin=10.5067dBm时功率增益为10.6637dB(比为失真增益小了1.8dB而不是1dB)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要看所谓的输入功率究竟是port里设置的功率Pavs还是实际输入功率Pin,在输入端没有共轭匹配